楼主(2019-12-26):
   ACS510变频器15KW,原本客户送来时上电报16接地故障,复位报21电流检测故障,更换cpu板,故障修复,正常运行。
   变频器装回去后运行几天,又报报16接地,跟原来故障一样,把电机去掉试机故障依旧。无奈又把机器送来维修。试机,果真如客户所说,与原来故障现象一样。
  给变频器上电,到主板检测17、19、21脚信号都为7.5V也正常,估计又是cpu板坏掉,更换果然正常,但是有上回的经验不敢直接在给客户,上网查资料发现有一个和我故障一样的,说是M453光耦的5脚电压不对,赶紧按照此方法检测,发现5脚点都是5v均正常。现在换上cpu板就好使,其他的地方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我遇到一个30kw自己怎么试机都不报故障,送到客户手里就报接地 没办法就在3310还是啥来着把接地故障报警给屏蔽了,使用到现在再也没来找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个不光报故障16(接地故障)有时候还报故障21(电流监测故障),不知道屏蔽接地故障好不好使,有时间我试一下

网友B:
查M453到HC86相关电路

网友C:
排线,排线座漏电也可能造成这个故障,清理检查,并重做防腐。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报电流检测故障 你可以看看标注H8 ,H9那2个五条腿的小东西 就在互感器边上

楼主:
最后没招了,拿酒精棉把电源驱动板的底面统统擦拭一遍,然后上电好了。我估计应该是像4楼说的,那块的电路板腐蚀了或者有细小的灰尘影响的

网友D(2022-03-05):
回复 楼主:
我一台90kw变频器ABB510的也是出现这些故障,有时又工作正常,ABB技术人员说是电流互感器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有可能

网友F(2022-11-27):
这两个报警我都是快修换解决,SMIO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