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输送链道的控制方式。

楼主(2019-12-26):
如图所示,空箱子从叉车送进来,放在1号链道上,通过2号输送和3号左右旋转分别往两边送空箱,空箱通过4和5进入到6和7等待,8和9为装料工位,如果8和9有箱子,空箱就在6和7上等待备用,如果没有箱子就送到8和9上。请教一下这种方式如何控制。我现在的难点在于2上能缓存多少个箱子,准备在一头一尾通过感应开关和气缸限位,缓存两个。

网友A:
皮带进出装光电,做加减数运算(进计+数,出记-数),然后给皮带设置数据寄存器,最大能存多少(自己事先摆放人工设定)

网友B:
2在接近3处加检测开关,即可,只要检测到有物体,2就停止,只有3允许时才能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2上面能缓存多个空箱吗?1上的空箱送来时间不固定,两边工作节拍可能会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1送空箱的时间不固定,会导致2上每个的空箱间距不一样,如果两个箱子距离过近,会影响3的旋转半径,感觉不太好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1送空箱的时间不固定,会导致2上每个的空箱间距不一样,如果两个箱子距离过近,会影响3的旋转半径,感觉不太好控制
那皮带运转系统就要安装固定位置运行系统,做定位控制,比如伺服马达,步进马达(小功率皮带),或者简易的变频器定位系统,做好空箱间距控制。

网友C:
2的运输带没有格挡箱子?那控制运输带带个编码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2上面能缓存多个空箱吗?1上的空箱送来时间不固定,两边工作节拍可能会不一样。
可以缓存多个空箱,要不那么长的皮带线位置空置,岂不浪费?工业设备不但讲效率,还要讲利用率。

网友D:
看到
叉车---东西比较重
皮带+2上还要缓存空箱---皮带很牛,箱下有轮?
影响3的旋转半径---??
这些信息,带给我的感觉,没弄过也没见过。
2改为滚轮传动,在2出口装关电检测,加格挡。
3,4,5,6,7加检测程序简单些,不加检测,程序复杂些。
8,9适当位置加检测
3,4,5可以不要旋转传送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控制柜和设备都已做好,2号链道机上一头一尾有两个气缸来顶住空箱定位,开始考虑的是2上缓存多个空箱,但是目前好像无法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锈钢箱子,链道输送的。

2改为滚轮传动,在2出口装关电检测,加格挡。--目前设计的是2的一头一尾都有光电开关和气缸限位。
3,4,5,6,7加检测程序简单些,不加检测,程序复杂些。---这几个链道机上都有光电开关和气缸限位,包括旋转的角度检测和箱子的到位检测。
8,9适当位置加检测--8和9上各有3个光电,两个为两个工位定位,一个在尾端。
3,4,5可以不要旋转传送方式--设备已经做好了,改不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既然检测信号够多,剩下就是考虑程序了
你可以想象自己从叉车上来到传送链,随着链条的移动,一步一步走,该哪里检测,那个器件动作......欧了
说到2上能放几个空箱,先自己计算一下,理论上能放几个,不是很难的。

多问句,链条什么样,用变频器还是定速
最好加个检测链条移动的检测器,比如简易码盘,这样就可以定位箱体所在位置,控制更简单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2上要计空箱数?如果是,那就在2入口加一个检测传感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链条输送的,是通过马达驱动减速器,再通过减速器齿轮带动链条转动对吧?马达是通过接触器提供动力电源,还是变频器提供动力电源?加装编码器传感器,编码器链接转动轴,规定转了几圈了之后就让马达停止,这叫定位控制,规定位置放置空箱。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不计数,如果要在2上尽可能堆满空箱,程序比较难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6和7需求空箱时,如果1上没有空箱,2也必须要运行往3上送空箱,就会存在每个空箱之间的距离不固定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D:
链条的电机带动的,定速电机。在6和7没有空箱需要进空箱的时候,1上就算没有空箱,2也要运行往3上进空箱,因为1上空箱来的时间不固定,所以会导致2上每个空箱之间的距离不一样,不太好控制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用计数吧?只要最靠近3的那个传感器检测到有,就停了。直至3要求2动,再动。一个顶一个的走。关键是3要求2动,2就动。不要求2动,2检测到有,就停。

网友D:
看了后来几个回复,感觉你在2上纠结
2上理论能放几个箱子?
右端阻挡器抬起,链条继续运转,会不会损坏箱子?
如果不会损坏箱子,箱子下端有间歇吗?
如果这样,就再加n个阻挡器
像这样

如果箱子不动,链条移动会损坏箱子,就别考虑2上能放几个箱子了,阻挡器都可以不要---用定位控制。

网友B:
空箱子没啥分量,所以传送带行进箱子不动,也是可行的。这个有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