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的PLCLINK功能

楼主(2019-12-26):
这个默认延时时间,经常忘记设定,如果程序在600~700步,站数3站以内是没有问题的。超出这个数,就通讯异常了。

网友A(2020-02-28):
我用ES2的PLC做主机,用SS2的PLC做从机,主机通讯延时设定1000,但是很多时候开机485通讯不上,反复开关机后,485通讯正常,并且一直能正常使用,我一直没有找到原因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只是我用电脑与PLC通讯时出现的,一直通讯不上,重复尝试通讯上后就可以通讯正常了,这个是别人程序里的通讯设置有问题,我也不清楚具体怎么回事,只用对主机PLC初始化后自己写自己的程序就好了,不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一直有这样的问题存在,程序是我自己写的,主机PLC就是在上电启动的时候很难正常485通讯,但是一旦通讯成功就一切正常。我搞不懂为什么这样,有时间我开一个帖子,把通讯程序贴上来,大家看一看我的程序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