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6):
台达PLC的COM3通讯协议与威纶屏设置一致;
PLC的站号设定要与LW10001设置一致(var1),
元件的地址采用485通讯地址,见台达手册,并且要采用一屏多机的话前面加上var1#,var2#
台达485通讯地址(具体型号要参阅相关型号手册):
D0-404097
M0-002049
X0-101025
Y0-001281
S0-000001
T0-001537(字401537)
C0-003585(字403585)
C200-003785(双字403785)

楼主:
这个485通讯地址开始看着很别扭,但是项目要485一屏两机,只能用这个方式啊,用用就习惯了

网友A:
信捷的是1#站什么都不用加,2#站就加 2# 好了,不需要 va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更方便了,不过站号可编辑,也增加了功能了

网友B:
威纶通+国产PLC,走485通讯,上升沿很容易丢。。不知道为啥。。

一个瞬动按钮经常失效,hmi软件好像是复归型吧。。

后来用置ON,程序做复位好像勉强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走485,也丢,原理不对

网友C:
485不可以通过站号区分 也是很不方便的 还需要MODB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