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台达EH3的小故事

楼主(2019-12-26):
2018年的这个时候,天津的一个客户,反应触摸屏里的工艺参数掉电就乱码,我当时也没有在意,建议他们把工艺参数记下来,关电再开机就输一遍工艺参数,而且也不是每次都是变化的,后来客户也没有反馈,估计自己弄好了。
今年年中,上海的一个客户反映设备参数老是掉电变化,导致无法正常开机。我想想也不太可能啊,突然想到是不是PLC的电池电压不足了!!!
然后微信视频,一看,果然是PLC电池报警了。换了一个电池一切正常了!
于是想起来天津的客户PLC与上海的PLC是一批次的,前后出现类似的问题,也就半年时间,卧槽,PLC电池估计只能支撑6年左右!

网友A:
6年已经很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时间再长一点,连PLC的程序都要丢失了;

网友C:
这个没电池数据乱跳我觉得PLC厂家应该要改进一下,改成全部归零比较好,否则工艺容易出问题,也会不好判断。我第一次是碰到信捷的,搞了几天才怀疑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潜意识里电池没电应该是归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这么认为的,实际上不是,有乱的数据

网友D:
台达的EH系列PLC两年换一次电池比较安全。

网友E:
EH3系列我没有记错的话程序是EEPROM保存的,这个掉电丢程序就是笑话!!
电池电压不足导致那个系统时钟、数据保存区会导致混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