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6):
伺服电机没动,准备要走的时候却有一个已到位的脉冲输出导致停止,哪位大神告诉我原因,用的是三菱的MR-J3-200TN伺服放大器

网友A:
楼主是迎接新脉冲控制,还是走的通讯协议。

楼主:
应该是通讯协议吧,这个是通过cclink链接的上位机,可是我没找到这个位置完成脉冲发出的条件,不知道是不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的问题还是有其他影响脉冲信号的东西

网友B:
手动让电机定位到某个地方看看会不会走

楼主:
可以走,只不过这个故障是偶尔发生,就是不知道这个位置决定完了的脉冲如何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