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6):
聚合氯化铝加药控制柜
       有加药罐1#和加药罐2#两个,加药罐1#配有搅拌机1#、计量泵1#、液位计1#,加药罐2#配有搅拌机2#、计量泵2#、液位计2#
分“就地手动”,“就地自动”和“远程控制”三档。

1. 就地手动:每台搅拌机和每台计量泵,可以各自手动启停,当各自的加药罐液位低于设定液位时,自动停止相应的搅拌机和计量泵。

2. 就地自动:当提升泵1#或提升泵2#中有其中一台启动时,各搅拌机和计量泵开始运行,在运行当中,可以选择性的手动启停任一台搅拌机和计量泵。当各自的加药罐液位低于设定液位时,自动停止相应的搅拌机和计量泵。

3.     组态控制:换到此档以后,设备将在触摸屏(触目屏位于PLC控制柜上)和组
态界面上进行控制。分为“远程手动”和“远程自动”两档。控制要求:“远程手动”跟“就地手动”控制要求相同,“远程自动”跟“就地自动”控制要求相同。
       我是个初学者,我自己画了个图,但是发现这个图纸有问题,比如说当打在“组态控制”这一档时,如果“就地自动”档的旋钮开关都是打在连通位置,那当用触摸屏或者组态软件启动搅拌机1#时,其他所有的设备都会直接启动。我知道应该在三档之间应该加个互锁,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加,请大神指点下!

网友A:
与手动控制共一套按钮,这样行不行

网友B:
中间继电器怎么后面用热继电器??这是什么用法?负载电机?

网友C:
正常,转换开关在“组态控制”位置时,那四个旋钮左侧没电,你需要检查是不是把竖向的线当实际线接到一起了?贴一个网上的图你看一下,转换开关怎么用应该能明白。
你这个图还有个问题,接触器线圈和指示灯串联了,负载一般是并联在电源上,很少有串联负载。

网友D:
自锁后 无法停车了加一状态选择3档开关 本地,远程,PLC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