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件型号求助

楼主(2019-12-26):
单位一个小lenze变频器坏了,拿来练手。上面有个原件不认识,看电路好像和马达超温有关,请知道的师傅赐教!在此谢过!

网友A:
淘宝上,搜“贴片丝印211”,看看哪个相似。

网友B:
意法电子LM211

网友C:
楼上几位好眼力,我勉强能看到一个数字。。其它的看不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我也搜丝印211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意法电子LM211
谢谢您!我查查看,这么说应该是个运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几位好眼力,我勉强能看到一个数字。。其它的看不清。。
也谢谢您,下次争取把图拍清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贴片丝印211”,看看哪个相似。
谢谢您,我之前也搜了丝印211但是没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