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6):
一台施耐德ATV12H075M2上电报CFF故障,请问哪位师傅有驱动板和主板的bin文件帮忙发一下,谢谢!

网友A:
故障CFF原因:更换板后可能引起的错误: 1功率板的标称改变 2选项板型号改变,或是再原来没有选项板而宏-配置是CUS的情况下安装选项板 3选项板拆除 4保存不了不一致的配置
解决方法:1检查变频器硬件配置(功率或其它)2切断变频器电源并复位 3将配置存储在显示模块中的一个文件中 4按ENT键两次,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按键盘上所有按键都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