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7):
求大神科普变频器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A:
多看看咸老师的书。。。

网友B:
电流电压检测是一样的道理.
问题是,电流电压在哪里取样,电压范围多少,需不需要隔离。

我也只是书上看来的。

网友C:
普传这么多年那么多系列,又不一样!电压无非就开关电源采样,母线降压采样!电流用互感器,或者毫欧级电阻采样!

网友D:
没有听说过该牌子,原理学好了,只要细心应该能修复的,百变不离其中

网友E:
电压一般电阻分压,电流有直流母线电阻采样,输出霍尔采样,分流器采样。

网友F:
电压电流检测一般通过直流母线的测试,折算到交流侧。采用分压电阻取样,电压和电流都得到了。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G:
电压采样从直流母线测取的一半好找,开关电源侧取的相对母线的有点麻烦,一般电压采样的从线性光耦往上推好找些(7800,7840),电流的采样同意楼上说的,小功率变频器一般用毫欧电阻,在大些的用的是霍尔原件,通用运算放大器(084,08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