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7):
用触摸屏连接标签打印机 打印这种容易实现不?
这几次都是用电脑组态软件做的打印

网友A:
关键要看触摸屏支不支持这种打印机

网友B:
感觉还是组态上位机更方便,驱动也好装。

网友C:
打印的还是二维码,需要打印机支持字体和编码规则,需要触摸屏能认出打印机的型号(驱动程序),即使能实现,也感觉比上位机费钱。

楼主:
看来触摸屏是比较难实现了,暂时还是用电脑 组态软件做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看触摸屏支不支持这种打印机
不支持的话可以用宏

楼主:
还是窗口打印比较方便

网友E:
威纶屏有这功能
咨询威纶通客服哪个屏型号可以支持你的打印机
如果有,窗口打印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看触摸屏支不支持这种打印机
不支持的话可以用宏

那应该比较复杂了吧,还需要写打印机驱动吧

楼主:
威纶的支持立象打印机,有空的时候试试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关键要看触摸屏支不支持这种打印机
不支持的话可以用宏

那应该比较复杂了吧,还需要写打印机驱动吧
屏上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