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B 400W伺服电机 想用电位器调节速度

楼主(2019-12-27):
台达ASDA-B 400W伺服电机 现场不用PLC,按钮控制想用电位器调节速度:是外加10V电源?再加10K电阻吗,哪位大神指点下

网友A:
10千欧电阻是一个滑动变阻器,0伏对应的是零速,10伏对应伺服电机最高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得买10V开关电源?10V开关电源不太好找

网友B:
用两个电位器串起来用,一个调到10V,一个用来调速

网友C:
12V的先用一个电位器调到10V固定,再接另一个电位器在0~10V间调节;

网友D:
IO口有内部24V电源,直接串联电阻分压就行了。+24_R1_R可调_OV,
R1/R可调自己计算,让R可调上端有10V左右的电压即可。

网友E:
引用 楼主:
得买10V开关电源?10V开关电源不太好找
平常的那种12V开关电源调节范围大概有9-14V ,我维修一台71变频器即是用开关电源改的,不需要再串电位器调好电压

网友F:
买电位器还不如买一个7812将24V稳压到12V(2W电位器价格比7812贵多了,这个前面调压最少要求2W电位器),后面电位器是一定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买电位器还不如买一个7812将24V稳压到12V(2W电位器价格比7812贵多了,这个前面调压最少要求2W电位器),后面电位器是一定要的
如果用三端稳压管那就直接用7810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用过7812、7809之类,莫非你开公司生产出来7810??

网友G:
可以使用驱动器内部12V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我只是用过7812、7809之类,莫非你开公司生产出来7810??

我没那本事,不过马云那里有

网友F:
回复 网友B:
看来真的该出局了:上个世纪做过电子产品开发(超声波电源、电镀电源、振动盘变频电源),那个时候真没有7810,没想到现在7810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