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9-12-27):
各位师傅,这台伺服刚开始通电无显示,测量发现top224开关芯片击穿,更换后刚开始显示正常,不到几秒显示屏闪几下亮了,发现5v的led闪烁,测量5v端子电压不稳,来回跳变。

网友A:
电路中还有短路的地方,负载端分别断开试试,就会知道那个回路有故障

网友B:
稳压那路别断开!防止电压升高把cpu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