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7):
请教大虾:如何在线对P+F绝对值编码器清零或赋值?PLC用1215C;P+F编码器型号是PVM58N-***-1213;采用PROFIBUS-DP通讯。

网友A:
我这里有一份PRFINET的你看看有参考价值么.

网友A:
应当是对DQ的最高位置1,就把其他位的数值写入

网友B:
这个是不是应该有软件可以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