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德继电器和普通继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9-12-27):
在一进口旧设备上看到进口的继电器,现在设备不能工作,想了解一下工作原理,和普通继电器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A:
从图纸来看原理是一样的,这个好像继电器与底座是一体的,另外看看触头电流是多大的

楼主:
这个设备里有个控制液压缸的,液压缸前进几CM马上退回来然后又正常推出去(这个动作是方便顺利下料的。)我怀疑跟这个继电器控制有关,因为普通电路完成这个动作我还没想出来是怎么完成的。配电箱做的很挤,控制比较复杂,没有图纸和线标,同色的线,很难查,如果真的这个继电器原理,准备直接淘汰原配电箱,自己做了……

网友B:
进口的就是用好材料,好工艺,用心造就好品质,

网友C:
控制原理与普通继电器没有区别,二组转换触点,A1\A2接电源。

网友A:
开始没看清楚,应该不是普通的继电器,淘宝上也有说明。
这种继电器是线圈通一下电吸合(就算失电也保持吸合),再通一下电释放(就算失电也保持释放),再通电又吸合,如此循环。

网友D:
不就是普通的继电器么?8个接线柱,两个电源接线柱+2个触头(3组一个触头),测量好坏也简单,万用表的电阻档测通断(线圈要供电)。

网友E:
这种继电器自带自锁/解锁装置,就好像急停按钮一样按一下锁住,再按一下解锁。采用脉冲供电触发,每通电一次就轮流自锁/解锁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没看清楚,应该不是普通的继电器,淘宝上也有说明。
这种继电器是线圈通一下电吸合(就算失电也保持吸合),再通一下电释放(就算失电也保持释放),再通电又吸合,如此循环。
我在淘宝上没看到这样的说明,师傅这样一解释,设备的工作情况就解释的通了……以前没接触过,还真不熟悉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继电器自带自锁/解锁装置,就好像急停按钮一样按一下锁住,再按一下解锁。采用脉冲供电触发,每通电一次就轮流自锁/解锁一次。
明白了。老前辈,在论坛里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最近很忙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明白了。老前辈,在论坛里好久没有看见你了,最近很忙吗

退休将近十年,不算很忙,只是很少发言罢了。

网友G:
感觉用法有点像欧姆龙的MY2

网友H: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好像电磁阀??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感觉用法有点像欧姆龙的MY2

印象中欧姆龙的MY2继电器是普通的继电器,不是楼主所指的脉冲继电器,这是两种不同功能的的继电器。

前者是通电吸合,断电分断,后者是每发一个高电平脉冲(也就是通电一下就断开),就会轮流吸合锁定/断开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感觉用法有点像欧姆龙的MY2

印象中欧姆龙的MY2继电器是普通的继电器,不是楼主所指的脉冲继电器,这是两种不同功能的的继电器。

前者是通电吸合,断电分断,后者是每发一个高电平脉冲(也就是通电一下就断开),就会轮流吸合锁定/断开解锁。
老师傅解释的很到位,学到知识了……对排除故障方便多了……

网友I:
这种继电器感觉还是好危险,停电以后 不知道输出状态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这种继电器感觉还是好危险,停电以后 不知道输出状态了。。
这个说的对啊!

网友K: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双线圈的电磁阀控制,给脉冲信号,就动作。断电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