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4台仪表和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9-12-27):
(无正文)

楼主:
仪表是RS232通讯,接收测量数据储存和显示到触摸屏,问了威纶通客服最多只可以2路。

楼主:
搞过几次一对一的485,没搞过这个复杂的

网友A:
仪表加一个RS232转RS485模块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你qq聊

网友B:
232转485
站号区分 1 2 3 4试试

网友C:
有4个232转485的模块,里面可以设置虚拟串口站号的。

网友D:
用RS485组网,维纶屏应该有RS485口,仪表处加装RS232转RS485转换器试试,有无源转换器和有源转换器(带供电的)。

楼主:
时间紧迫,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外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时间紧迫,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外援
找的外援也是水货,也到论坛发帖求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时间紧迫,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外援

找的外援也是水货,也到论坛发帖求助
找外援请guanyumou 版主准没错,但是要出得起价哟。

网友B:
尽量靠自己解决。

网友F:
通过地址号区分就可以了,有那么难吗?要是单片机的话,可以帮上忙,PLC的话还是等高手出现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RS485组网,维纶屏应该有RS485口,仪表处加装RS232转RS485转换器试试,有无源转换器和有源转换器(带供电的)。
我试过威纶触摸屏带2个PLC,威纶触摸屏好像没有4个485口吧!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RS485组网,维纶屏应该有RS485口,仪表处加装RS232转RS485转换器试试,有无源转换器和有源转换器(带供电的)。
我试过威纶触摸屏带2个PLC,威纶触摸屏好像没有4个485口吧!请指教

没有4个那么多

网友B:
4个485口的触摸屏应该还没有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4个485口的触摸屏应该还没有吧
那怎么带4个仪表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4个485口的触摸屏应该还没有吧
那怎么带4个仪表通讯?
4个仪表是可以设定站号的  1 2 3 4之类的区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4个485口的触摸屏应该还没有吧
那怎么带4个仪表通讯?
4个仪表是可以设定站号的  1 2 3 4之类的区分
这个协议我看过,没有站号

网友H:
曾经用过一种,采用分时触发的方式;你的传感器如果支持给触发信号再传输的话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