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7):
电气设备的导体外壳都要求接地,那么如何确定接地线的截面积?有那些国标规定?一般三相四线电缆中接地线与相线比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气设备的导体外壳都要求接地,那么如何确定接地线的截面积?有那些国标规定?一般三相四线电缆中接地线与相线比是多少?

网友B:
一般地线是相线的3/1,

网友C:
接地线要求发生故障时将设备的漏电压钳位到安全电压以下,另外就是产生足够大的电流让前端断路器过流跳闸,一般要求铜线最低截面1.52mm以上且不得小于相线截面的40%以上

网友A:
国家标准规定保护接地线的截面积应:小于或等于16平方时,与线路导线等截面积,大于16平方或不小于35平方的时候,可以使用16平方,大于35平方以上的可以等于线路导线截面积的1/2。

国家标准还规定保护接地线最小不得小于2.5平方(有机械性保护时),或者4.0平方(没有机械性保护时),这是强制性要求,所以其他的什么“最低截面1.52mm以上且不得小于相线截面的40%以上”、“一般地线是相线的3/1(是不是1/3)”都是不准确的。

当然了,以上标准是针对楼主所述的使用环境而言的。对于一些环境(家庭电气装修、某些电气柜内部元器件的接地等局部环境),有时是允许使用到与电路截面积相同的保护线(即可以小于2.5平方以下的)。

例如家庭电气装修中的插座,如果相线使用小于2.5平方的,允许保护接地线等于线路的截面积而小于2.5平方。

网友D:
我一般都是PE电缆截面等于电源线电缆截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