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易通碎纸机故障

楼主(2019-12-28):
易通碎纸机通电指示灯不亮,查看电路板有一个保险管被人短接,输入电源有一个压敏电阻开路,板后面有一个电阻烧坏,但是看不清阻值了,现在不打算修电路板,想单独给电机通电,但是电机的型号让我搞不明白了,220V50HZ(整流)这是啥意思,是用整流桥整流以后再给电机通电吗?

网友A(2020-02-01):
根据电机型号查找资料,同时根据电机接线判断电源类型、等级,做好安全措施后,再试对电机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