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8):
比如第一次达到温度警告线,A机运行,降温不够B机运行,降温还不够C机器运行。温度下降后,逐台机器关机C→B→A
比如第二次达到温度警告线,B机运行,降温不够C机运行,降温还不够A机器运行。温度下降后,逐台机器关机A→C→B
比如第三次达到温度警告线,C机运行,降温不够A机运行,降温还不够B机器运行。温度下降后,逐台机器关机C→A→B
第四次就又从第一次开始循环,两台轮流启动就会,三台就搞不明白,求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A:
第几次,做个计数的,其实就3次吧.
然后0的情况,
1的情况,
2的情况,
不用什么巧,就一种一种情况编就行.

网友B:
楼主对现场需求好像理解错了。

应该是,

当一台空调不能满足温度调解时,第一台空调被切换工频运行,变频器随后启动第二台空调工作;

当两台都不能满足温度控制,变频器把第二台空调切换工频,而后启动第三台空调运行;

当三台空调用不了那么大的调节能量时,变频器会自动关闭第三台空调,而后切换到第二台空调继续调节;

同理能力再强时,第二台空调被关闭,切换到第一台空调工作。

总之,变频器就像逐级上楼梯和下台阶一样,是逐级转换的。在每一时刻,变频器都会控制一台变频器工作。仅此而已。

这个温控需求,和自来水的网管系统是道理一样的。没什么难度的逻辑转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现场需求好像理解错了。

应该是,

当一台空调不能满足温度调解时,第一台空调被切换工频运行,变频器随后启动第二台空调工作;

当两台都不能满足温度控制,变频器把第二台空调切换工频,而后启动第三台空调运行;

当三台空调用不了那么大的调节能量时,变频器会自动关闭第三台空调,而后切换到第二台空调继续调节;

同理能力再强时,第二台空调被关闭,切换到第一台空调工作。

总之,变频器就像逐级上楼梯和下台阶一样,是逐级转换的。在每一时刻,变频器都会控制一台变频器工作。仅此而已。

这个温控需求,和自来水的网管系统是道理一样的。没什么难度的逻辑转换。

  。。。。。。我也感觉是楼主理解错,或者说错了。

网友B:
是呀,应该在高峰调温时,三台空调,待运行状态。如果不够用,就一台一台的投入工作直至3台全运行,到了调温低谷时,就一台一台的逐个停机以保证够用即好。

这个控制过程,实际是温度恒定调节的闭环控制系统。

网友D:
是要台时走的相对均匀么?那就按台时排序好了,首启台时少的呗

网友E:
还要循环,还要平衡运行时间。慢慢编程调试吧

网友F:
楼主是:
3台空调互为备投,先起先停,后起后停,加高温全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上述说的没错,但是当三台空调全部关闭后,第二次重新启动时,则需要由第二台空调先启动,降温效果不过启动第三台,降温效果还不够则启动第一台。第三次重新启动的话,顺序由  三 → 一 → 二。我就是这里搞不懂,不知道如何增加条件。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全部关闭后,再启动为什么要从第二台开始呢?有何物理意义?第一台,第二台,第三台顺序是死的,有何不行呢?应该没问题吧?完全满足使用需求的。

网友G(2020-04-23):
用运行时间来控制,再根据运行时间排序,下次运转时时间最长的先启动

网友H(2020-12-01):
FDY-H2010QHⅢD空调三机启动切换控制器采用最新的智能芯片,适用目前市面上于所有的配遥控器的民用商用空调,其智能化设计,可以在一瞬间学习每一种空调遥控器的控制代码,使用和安装都非常灵活,简单,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功能。

一、 功能说明
智能学习 无需改装空调,学习红外遥控代码,便可完成开机关机操作。
状态显示 直接显示当前环境温度及当前空调运行状态
来电关闭 断电重新来电后,延时6S,程序自动关闭三台空调。
来电自启 断电重新来电后,延时20S,程序根据温度自动重新开启空调。首次默认高于预设温度(LO),必开A空调。
定时切换 定时时间可设置为1-47小时,在环境温度正常范围时,定时切换空调工作。
温度切换 温度范围为8-35℃
环境温度低于预设温度(LO)时,空调一开两关自动切换
环境温度恢复至预设温度(OB)时,空调两开一关自动切换;
环境温度高于预设温度(HI)时,自动开启三台空调;
环境温度降低至预设温度(OB)时,自动关闭一台空调,空调两开一关自动切换
故障开机 当有台空调故障,温度上升到预设温度(HI)时,将开启第三台空调。

我们有做 功能给你参考下 ,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13928478420 柳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