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8):
日立L300P-370HFE2变频器,带37KW的电机,用于搅拌、乳化。不加料时可以启动,加料后,频率只能上到7,8Hz就上不去了,小数点后面在跳来跳去,不稳定。想问下各位太概要设置什么参数,或者是变频器小了,转矩不够?又或者是电机不够大的原因?本人小白,没有接触过变频器,调过来学习的,希望各位大神能解答下,谢谢!应该属于重载启动,搅拌的东西跟混凝土差不多,只不过没有石头。变频器37kw配37kw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A:
负载太大了,变频器带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换变频器??电机要换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换变频器??电机要换吗?
电机加大,变频器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换变频器??电机要换吗?
电机加大,变频器加大。
可以私下指导下吗?

网友B:
如果你的变频器原来就是带这个电机,并可以正常工作的,现在才出现这个状况,建议你检查一下机械传动部分(怀疑现在电机负载太大,但还没达到变频器的过载保护报警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的变频器原来就是带这个电机,并可以正常工作的,现在才出现这个状况,建议你检查一下机械传动部分(怀疑现在电机负载太大,但还没达到变频器的过载保护报警程度)
是改装的机器

网友C:
先查一下电机参数设置的对不对,然后查VF曲线怎么设置的,也就是负载类型设置的对不对

网友C:
负载类型设置成恒转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查一下电机参数设置的对不对,然后查VF曲线怎么设置的,也就是负载类型设置的对不对
电机参数就设置电机容量37kw.极数2。加速曲线:先是线性,不行选s曲线,一样不行。v/f曲线是恒转矩

网友D:
二极电机,转速要求这么高吗?有没有减速箱,二极电机转矩本来就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极电机,转速要求这么高吗?有没有减速箱,二极电机转矩本来就小。

网友D:
以前正常工作吗?搅拌叶子转速是多少?查看一下7-8HZ时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