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控制马达抖动

楼主(2019-12-28):
有一台邵阳定型机链条马达用丹佛士变频器控制,开机时抖动。后来经查是编码器故障

网友A:
是呀,一般都是这样。如果以前这个系统是好的,突然出现转速波动,那一定是外围元器件,电路,信号的问题。无非就是两路通道有问题。一个是设定值通道,一个是反馈值通道。逐一排查,即可解决问题。

网友B:
如果楼主的定型机是用在纺织行业的布料拉伸定型的针轨链条的那个电机,个人觉得根本不必用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的定型机是用在纺织行业的布料拉伸定型的针轨链条的那个电机,个人觉得根本不必用闭环控制
开环没那么好吧

网友A:
交流调速,如果额定转速10%以下的低速范围没有应用,开环控制(V/F)性能上没问题。如果是重载启动,闭环控制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如果低速区用不到,开环闭环没区别,如果低速区也要有应用。闭环控制为优。特别是起升控制,比较典型。为了防止溜车,闭环控制很容易做到。开环控制要做很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