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8):
一台90Kw的电动机(不是变频电机,就是普通的电机)带一台磨机,距离变频器大约30米,变频器输出没有电抗器,用两根50方铜电缆并联连接的电机,电机负荷很轻,电流大约110A,平时工作在大约45Hz左右,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大约工作一个星期左右就烧,每次都是匝间短路,手里有三台电机交替着更换但是都烧,怀疑电机修理师傅技术有问题,换了四个师傅修理都用不住,一开始用的是中利达110Kw的变频器拖这个电机工作,因为总烧又换了一台阿尔法90Kw的变频器还是老样子,现在想买一台输出电抗器,但是担心解决不了问题,还请各位师傅帮忙分析分析啥原因?咋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你好!
   变频器都有过载保护的,参数设置额定电流多少A?依据电机铭牌设置即可。
变频器检测过电流会报警的,电机就停止了,理论上不会烧电机。
一般电机过载都是机械结构有干涉导致的,或是确认变频器输出端与电机端连接用相线的阻值是否一致,是否有缺相?
   以上
   拙见!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就不过载,上面我不是说了么,才110A左右的电流,而且三相平衡,电缆应该没大问题,唯一的问题是两根电缆并联影不影响变频输出的谐波干扰等问题我不知道,我把变频器过流跳闸设的很低了,而且每次都是烧坏了才过流保护的,我也担心过变频器过载不保护,所在在输出上穿了三个200:5的互感器,用互感器的二次线接了一个NR2小热继电器,保护值调的都低于电机的额定电流,用热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端子启停,都没动做过,肯定不是过载的原因。

网友B:
使用变频器电机的绝缘要求是f级及以上,假如电机绝缘达到要求电机温度又没超标,那就可以考虑加装输出电抗器。

网友C:
建议加电抗器,再者就是运行中电机温度是否正常,普通电机和变频电机磁路参数好像是有区别的

网友D:
你的电机并非是过载烧毁的,而是变频的谐波将电机绕组击穿的,增大容量没用,可以加装电抗器削弱谐波,同时也可以增大载波频率,改善输出波形。

网友E:
建议在输入输出端加电抗器

网友F:
说实在的,直接换电机(ABB或西门子中国工厂的产品),1台电机足矣了。

估计是两个情况导致的烧电机。一种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谐波比较高,而电机绝缘强度是B级绝缘。扛不住呀。绝缘被击穿了。另外一种情况,是电机的散热能力不够,热积累把电机烧了。

假如不是第二种情况,电机运行始终外壳不烫手,那就是第一种情况了。当然第一种情况,加变频器输出电抗器可以解决谐波大的问题。但是,直接换F级以上绝缘强度的电机,并加强迫冷却,问题也就解决了。

楼主:
电机本来就负荷轻,加上在北方室外使用,现在温度都零下十几度,电机就没有温度,我现在也是怀疑谐波击穿的电机绝缘,但是不知道加电抗器能改善多少,网上查说是要加正玄波滤波器,但是造价太高了,另外咱们普通电机用180的线绕制那么与变频电机还有啥区别呢?低频时散热问题除外,也就是说变频电机用的是啥绝缘线呢?

网友D:
电抗器能改善多少,网上查说是要加正玄波滤波器?

电抗器可以削弱谐波,这东西不贵,90KW大约只有几百元,如果不行再加正玄波滤波器,两套装置并不重复,也不矛盾。

普通电机采用的E级绝缘,而用于变频的电机是F级绝缘,耐温程度有差别。

网友F:
回复 楼主:
换成国产的或合资品牌的变频电机。一了百了。

网友G:
最省钱的办法是你可以把变频器设置到自学习项目,做一下优化。一条复合线的预热电机,经常报过流,怀疑过电机和变频,都做过测试,结果变频和电机都没发现问题,但是监控变频电流发现电流偏大,最后解决方案是重新设置电机数据项目做优化,结果电流正常了

网友H:
就是谐波导致的电机绝缘损坏。加上那个输出电抗器,应该好得多。或者换成变频电机,但换电机需要主意中心高。

网友I:
每烧一台电机我都会找原因,有一次是由变频器驱动的电机烧了,变频器和电机是匹配的,用出厂参数一般都没什么问题,所以我说换电机还要换变频器,有人不听换上电机还是有过热的现象,换了个变频器就好了,这个经验供参考

网友J:
我遇过缕烧电机的,那是我原来的公司,开始的时候所有设备都有变频器,后来把变频器都取消了,那因为速度问题,机修工任意加大了电机皮带轮,用工频电直接起动设备。后来因为这样用,破坏了产品的质量!又让设备重新加上变频器,从那时起,就特别爱烧电机!后来,解决的办法是:恢复原始的皮带轮!就不烧电机了!故电机皮带轮不能任意改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我遇过缕烧电机的,那是我原来的公司,开始的时候所有设备都有变频器,后来把变频器都取消了,那因为速度问题,机修工任意加大了电机皮带轮,用工频电直接起动设备。后来因为这样用,破坏了产品的质量!又让设备重新加上变频器,从那时起,就特别爱烧电机!后来,解决的办法是:恢复原始的皮带轮!就不烧电机了!故电机皮带轮不能任意改动!
这种情况倒是第一次听说,但如果换个皮带轮就能解决的,感觉把变频器设置好了应该也能解决。

网友K:
咱不懂不敢参与,但感觉楼主描述的很详细认真,值得学习。

网友K:
这些年也没少参与变频拖带电机之类的安装设计调试等,,感觉能够享受变频待遇的电机,目前为止还没发现有电气损坏现象,从您描述的情况看电机,变频,线路,都应该没问题,损坏现象通病,能是环境问题吗?电机震动原因?????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是这样的,去掉变频器以后,他们为了让速度更快,产量更高。换的皮带轮比原来的直径大很多!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影响了不绣钢拉丝的质量。有滑伤。当恢复上变频器以后,没有改回来原来的皮带轮。电机不是一上电就烧,而是多台电机时不时的烧一个。所有的结果是电机帽轻烟。每一个电机损坏现象都是一样的现象。厂内修电机的师傅说是皮带轮过大,后来全换回来就没事了。我分析也是觉得有道理,因为电机属于长时间超负荷运行,变频器并不保护。所以烧的现象全是电机慢慢帽经烟。

网友H:
引用 网友J:
是这样的,去掉变频器以后,他们为了让速度更快,产量更高。换的皮带轮比原来的直径大很多!但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影响了不绣钢拉丝的质量。有滑伤。当恢复上变频器以后,没有改回来原来的皮带轮。电机不是一上电就烧,而是多台电机时不时的烧一个。所有的结果是电机帽轻烟。每一个电机损坏现象都是一样的现象。厂内修电机的师傅说是皮带轮过大,后来全换回来就没事了。我分析也是觉得有道理,因为电机属于长时间超负荷运行,变频器并不保护。所以烧的现象全是电机慢慢帽经烟。
好吧,其实如果能不用变频器,应该更好。因为电机的绝缘容易被变频器的高次谐波给破坏了。但变频器不保护,应该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J:
回复 网友H:
谢谢版主!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遇过缕烧电机的,那是我原来的公司,开始的时候所有设备都有变频器,后来把变频器都取消了,那因为速度问题,机修工任意加大了电机皮带轮,用工频电直接起动设备。后来因为这样用,破坏了产品的质量!又让设备重新加上变频器,从那时起,就特别爱烧电机!后来,解决的办法是:恢复原始的皮带轮!就不烧电机了!故电机皮带轮不能任意改动!
皮带轮代表转速比,间接影响到电机输出扭矩,改变电流大小

网友M:
1.降低载波频率【减少谐波】。2.改变变比【降低负载】【电机皮带轮与负载轮的变比】。3.变频器严格接地 电机接地,防止轴电流产生。4,或加电抗器【最后再用这一招】。

楼主(2020-04-01):
谢谢各位师傅指导!
经过各位师傅的指导后啥也没动就买了一台输出电抗器安装上,现在已经工作快三个月了再也没烧过,真的太喜欢这个论坛了,注册这个论坛一晃已经十五年了,凡是遇到不懂的问题在这个论坛里一求助基本都能解决问题,在这里可以学到太多的知识,在这里才真正的感受到了人多力量大,才有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感觉,在我们当地我还算小有名气的高手,在这里才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