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9):
一台西门子S7-200SMART在485-2W上连接了威能触摸屏和称重传感器,触摸屏地址是2,称重传感器地址是3,PLC用的是Modbus库写的通信程序,但现在问题来了,PLC只能是其他的一个设备通信,如果将port设置为0,能和称重传感器通信,但和触摸屏无法通信,port设为其他口,触摸屏通信恢复正常,但与称重器无法联系,不知如何处理,求高手指点

网友A:
PLC程序、威纶触摸屏通信测试工程、称重参数设置等发出来。便于具体分析。

网友B:
网口干什么了?
一个485还能连接两种不同协议的产品?

网友C:
不会是经济型吧…

网友B:
你也可以用触摸屏分别通讯称重的  和plc

网友D:
RS485可以接称重的,屏幕的可以用网口通讯。
我以前,200smart需要连接两个屏幕。
为了省下交换机的钱,一个屏幕走485通讯,一个屏幕走网线。

找你的描述,你可能是老式的200PLC。
之前我是可以做到port0做485从站和上位机通讯,port1和屏幕连接。
你可能是设置错误了。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
您好,如何解决的请说明一下并及时结帖哦,谢谢。

网友F(2020-02-22):
485是主从模式不能有2个站号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