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星三角接法。

楼主(2019-12-29):
第一个电机接线柱没标识,自己标的。拆开第二个电机,才发现是反着看的,如果按照第一个接法,电机会反转么?

网友A:
调进线啊大哥,多方便

网友B:
不一定,看内部接线的。有可以正转也有可能反转。这都不是问题。可以外面调线嘛

网友C:
最后任意调换U/V/W其中两相即可。

网友D:
星三角启动方式的电机接线,一定要根据接线桩标记来接,转向不对换进线,启动过程声音不正常就肯定是接错线了

网友E:
把它理解是1路进火还是2路进火

楼主:
浪费一个多小时,都改成第二个电机的接线柱接法了。结果两个电机转向都反了。
现在有一个电机星启动时电流明显过大,转角启动后直接跳闸了

网友F:
哥们转角运行说明接线错误缺相了

网友G:
一般星形下面连一起,上面分别接相线,三角形,上下连接分别接相线

网友H:
回复 楼主:
接线错啦...

网友I:
不会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线错啦...
哪里错了啊,请告知一下啊

楼主:
陆续接4个风机,第一次启动都是反转。。。完全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