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9):
CP1H CPU 操作手册  3-5-1 XA 型与 X 型 CPU 单元的 I/O 配线示例。。。。。

网友A:
呵呵;输入本来就可以接NPN,也可以接PNP;
表格中的源型/漏型是针对晶体管输出端而言的,输入与输出你要搞清楚;

网友B:
去官网可以下载SBCA-CN5-340H手册看看吧。

网友C:
主要看你输入的公共端接的是+24V还是-24V来决定的。

网友D:
CPM1A开始的 NPN PNP都支持了 之前C20之类的没有注意了。好像也是可以的

网友E:
欧姆龙CP1H系列的输入端子可以源型接,也可以漏型接,二选其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