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29):
图片的新建功能如何实现,是步进加z0?有大佬指点下吗?

网友A:
步进是一种编程方法
地址偏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x3u能实现这个功能吗?

网友B:
这个是触摸屏的配方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再编辑的功能。

网友C:
这个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大佬,你好。
贴吧那个蛇会兄也是您吧?
这个类似机械手或机器人的示教作用。
比如我们编程伺服到a,到b,在返回a。工人可以修改a和b的位置,但是假如现场需要到a,到b,在到c,最后返回a,就需要我们重新编程。
假如现场可以类似示教一样,就可以在hmi上自己编辑。

网友C:
回复 楼主:
对,就是我。不过我至少半年没登陆过贴吧了。
你这个最多能设置15个座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