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大家好
设备: 三菱plc(fx3u),4G透传盒子(E840 4G/LTE DTU),公网服务器,plc通过485连接dtu盒子
我用pc直接通过串口连plc,发送05(16进制),设备会成功返回06(16进制),这种是ok的。
但是,我通过网络给透传盒子发05,plc却返回7D,这个7D确实是plc返回的(如果我关掉plc再发送没有任何响应)。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你这是在测试编程口协议么?
发送05返回06这是对的

楼主:
是的,买了个dtu连接plc,想通过云端给plc发送指令。发送05应该返回06才对,但是却返回7D,实在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买了个dtu连接plc,想通过云端给plc发送指令。发送05应该返回06才对,但是却返回7D,实在搞不懂。
数据位啥的检查一下。

网友B:
再弄个电脑,接在PLC-DTU之间,监视DTU出来的数据,顺带监视PLC回应的数据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换线接dtu的232口,从云端发送05,返回就是06。其它plc指令也正常。

目前怀疑是我接dtu485口的接线有问题(直接剪掉三菱线的232母头,从里面牵出两根线连的dtu485口)。

plc接dtu,从云端发送指令就跟pc直接连plc发送指令一样,不需要做什么特殊的数据处理(之前还想着串口数据网络数据转换...想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种我理解pc就是串口数据转发站,这个硬件的话应该就是pc两个usb一头连plc,一头连dtu,有现成的软件推荐吗?可以配置这种串口转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我理解pc就是串口数据转发站,这个硬件的话应该就是pc两个usb一头连plc,一头连dtu,有现成的软件推荐吗?可以配置这种串口转发的
首先没想到线接错,232-485
我说的是我在遇到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
电脑(PC)用2个USB-232,一个232接2-2,一个232接2-3,打开二个串口调试软件,这样在二个窗口就分别读到PLC和DTU发出的数据了,哪里的问题也就一目了然。
485(422)的话用一个USB-485(422),只是 读到数据要自己来分辨哪些是DTU,哪些是PLC发出的。
不是将PC做数据转发站。
232示意图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茅塞顿开!!!
之前压根就没想到一台设备可以发数据给多台设备这种思路。

网友C:
研究数据透传呢,传到不同的云平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