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公司设备 有一台西门子TP1500触摸屏,发现画面显示系统时间有误,但不知有什么办法修改。因为我发现 这个画面程序无法 上传和在线 。

网友A:
1:开机时不要进入画面,进系统设置,里面有个Date Time,可以设置系统时间的
2:可以吧时间控件放在触摸屏上,点击就可以设置

网友B:
刚上电时电机设置界面可以进去设置系统时钟

网友C:
上传了能打开吗?

网友D:
西门子可以设置,但是必须下载时候选择是输入和输出

楼主:
不能回传,看来画面程序在上传时选择了禁止回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