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SGDV-180A, 2KW的伺服,JOG运行空开都要跳闸的,故障报100,

拆了电机,设置无电机运行不跳闸。

有没有修理价值?或者方向,没事研究下

补充内容:控制电源不会跳,L1 L2 L3 上级空开跳,目前换了一个驱动器没问题

网友A:
应该是模块坏了,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查了模块手册,初步测试所有功率管CE都没有短路。

好奇的是,我不加电机 点动就不会跳闸,

跳闸肯定是短路过流了,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会不会是一相里面 上下管子同时导通了,电源短路了。。。

网友B:
一般都是模块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