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MODBUS主站通讯怎么感觉三菱3U的读取速度比西门子200smart要快很多呢?

楼主(2019-12-30):
三菱测试程序
西门子S7-200smart 测试程序
200_smart 测试效果
3U 测试效果

楼主:
感觉是西门子200smart要用上升脉冲导致的速度变慢的

网友A:
三菱ADPRW指令可以同时接通2-3条(具体记不清了)
西门子的MBUS_MSG指令同一时刻只能接通1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觉主要还是MSG 不能一直用常时ON导致的

楼主:
必须要用脉冲才能接受读取数据!不像三菱可以用常时ON来解决

网友B:
三菱需要加模块呢,smart直接485。各有利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主要还是MSG 不能一直用常时ON导致的
跟这个关系不大吧。

网友C:
三菱是需要加FX3U-485ADP-MB或FX3U-232ADP-MB,一个模块好几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西门子200不用脉冲触发,接收不到数据,如果用常时ON,程序会报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西门子200不用脉冲触发,接收不到数据,如果用常时ON,程序会报错
对啊!200的MSG指令是要用脉冲触发。

网友D(2020-02-22):
那是显示 的问题不是实际通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