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一台四方560变频器,原故障为面板无法调大调小运行频率,进入设定菜单检查设定项目,无没有发现哪里不对,返回开机发现电机无法运行了,经查启动信号正常,只是远行频率为0,按频率增加键,设定频率可加减少,运行频率不动,搞了一会,无法搞定。

请人,来人到场,不调叁数,直接初始化变频器,再起动,行了。
脸红,为什么我没想到?

网友A:
多红几次脸就有经验了

楼主:
下午,再试发现变频器运行时设置一些叁数,表面上设置好了,但无法运行,还会影响很多东西,导改变频器叁数混乱,不能正常运行,所以设置叁数时最好停机。

网友B:
恢复出厂值还是能解决一点问题的,我碰到过好几次了

网友C: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检修一定要检修流程来,不放过任何一项手段

网友D:
想到了就是容易的,有时候是经验的问题。
调试多了 自然就好了。

网友E:
很正常,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技术就是天了。所以我们来论坛,是为了互相取长补短!所以,在这里能学到很多东西。大家分享也是为了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别人。

网友F:
在维修过程中,自己有时候都会思维混乱,出现这种情况,我习:冲杯茶,抽根烟静一静自己

网友D:
刚刚遇到的变频器端子启动问题,gnd,com端子没有注意

网友G:
说明书读了吗?功课做了?学习要先从自学开始。太着急上手,可能就无所适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