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演示下德嘉ModbusTCP转ModbusRTU转换器,用来连接一款台达变频器,然后用上位机控制这个台达变频器,下面以上位机控制变频器的其中一个参数(运行)来举个例子:

一、所用硬件设备:

1.台达品牌变频器(型号:VFD-M+)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

3.上位机

二、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台达变频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站号地址1

2.ModbusTCP转ModbusRTU模块设置的相关参数:

(1)转换器的IP地址,将该转换器通过网线与电脑连接好,IE浏览器输入192.168.1.222,进入IP设置

(2)Modbus RTU侧从站设置

3. 台达变频器寄存器地址是2000H,这里用的是06功能码,上位机用Modbus Poll(仿真PC做Modbus TCP的Client)控制变频器正转运行。

4.运行上位机Modbus Poll软件,地址换算成十进制为8192,然后点击Connection

然后改成16进制,输入12,变频器立即启动电机正转运行。

改变下频率,地址用2001H,十进制为8193,改到最大10000(正转),这时电机会迅速加速到50Hz的速度运转。

停机回到这个2000H控制命令,输入1,变频器即可带动电机停机。

网友A:
变频器发展有点慢了,支持网口的不多

网友B:
我来抬杠,台达变频默认的格式是9600,7,E,1,ASCII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支持8位数据位?不支持RTU?不能吧

网友B:
回复 楼主:
支持,但不是默认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没事,可以设置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