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0):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何将屏用modbus协议采集到的称重数转换到公斤数显示在屏上

网友A:
正常就是个小数点的问题,或者做数据变换

网友B:
三菱:算术运算指令

网友C:
先把采集到的数转化到浮点数,然后乘以变量,再乘以传感器的系数出来的就是力值(N牛)再化到公斤就可以了

网友D:
是不是把称重仪表的数通过MODBUS协议显示在触摸屏上。

如果是这样的话,主要看仪表给出的数是什么,假设仪表给出的是公斤单位的数那就触摸屏直接读取该地址好了。

楼主最好能提供仪表的协议与触摸屏的具体型号。

网友E:
按通信协议组态即可啊!如果该寄存器是浮点数,触摸屏组态上数据类型选择浮点数即可;如果该寄存器是整数,触摸屏组态上数据类型选择整数即可,按照给出的小数点做比例转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