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6XA-E2输出曲线问题

楼主(2019-12-30):
前几天编了一个测试仪程序,中间用到一步需要通过DA1端口,在5ms内输出一个1V的电压信号。在实际监控中发现输出信号如下图。
单独把DA部分程序生成短程序,并把所有AD输入信号去除及DA连接负载断开,DA1的AG和24V的电源地共地,再次直接监控。发现现象还是一样。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A:
你需要考虑上PLC的扫描周期及模拟量转化所需要的时间;

楼主(2021-06-06):
最终回复,还是那个台达AD\DA模块问题,返修后上述问题依旧。后来又买了一个同样的模块做其他,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