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1):
伦茨8222变频器没有炸机,但U、V相接线端子的胶被烧焦了,模块测试完好,上电无显示,检查发现脉冲变压器和稳压二极管烧坏,上电无显示,更换驱动板后虽然有显示了,但是上电后不久都总在烧脉冲变压器和二极管!求高手指点!!!!!

楼主:
伦茨8222,22KW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这个不是电源不好就是端子需要换新的,如果端子没换的话,估计有碳化的可能。工频电源有可能浪涌太大。个人觉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电源板已经更换新的,装上主控板插上操控板就烧一路的脉冲变压器,主控板上的变压器也有发热的情况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的变频器端子是驱动板自带的吗?要不是,必须换掉坏过的端子。如果还烧新驱动板那就说不过去了。不能说这个驱动板有一种通病吧?就算有通病,也不至于这么快,查查工频电源也就是变频器输入电源是否不稳或浪涌大。
 端子烧焦,表明是接触不好造成的,那个端子不能再用了。新端子螺丝一定要拧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拆机后单给主控板和驱动板上电,三个脉冲变压器有两个发热,主控板的变压器也发热,只上电了一分钟左右,暂时没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你咨询厂家。新的板子他们要负责。向他们说明情况。

网友B:
发图看一下

网友C:
说变压器被烧?那一定是输出的负载太重了。导致变压器被烧。所以重点查输出的负载阻抗是不是有问题。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