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1):
我手上有几个项目,用M221串口读取6~11台ATV630变频器的参数,使用Read_Var指令,由于参数地址不连续,每台变频器占用3个Read_Var指令(其中一个使用掉了ATV630内的扫描器),因为M221最多只能使用16个Read_Var指令,所以变频器数量受限制到5个,曾经尝试用Write_Read_Var,但效果不太好,也不能根本解决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解决办法?
在论坛里曾经看到帖子说用EXCH指令可以不受限制,不知是否正确,我没用过EXCH指令,也没找到较为详细的说明,请问哪位大神能提供典型实例?

网友A:
M221最多只能使用16个Read_Var指令,这个楼主确认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见图

网友B:
必须串口吗?221没买带网口的...用网口的ioscanner能简单一些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的是TM221CE40T带以太网口+1个串口SL1+扩展卡1个串口SL2,以太网口接组态电脑,SL1接触摸屏,SL2接变频器

网友B:
回复 楼主:
加一个小交换机..不就都可以用网口了?630我记得是默认带网口的吧

网友C:
不行的话专门加个PLC去读写其中几个,然后放在哪个PLC的连续寄存器,然后再用你得主PLC去用一个读就可以全部读出来了,前提是你的速率要求不高

网友D:
我写了一个帖子,是03和06功能码的,其他也可以参考这个。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745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