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1):
串口通信实例022:松下FPX和松下FPX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2、松下FPX-COM3通信插件端子含义:
该插件板后的拨码开关1、2、3打到ON位置、4打到OFF位置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接 松下COM3通信插件S-。
三、松下FPX发送通信程序:
1、通信初始化,9600,8,N,1,起始符为STX、结束符为ETX,通信模式为通用通信,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字节计数为2:
2、输入处理程序,将松下8路输入转换为2个ASCII码保持至DT1里:
3、定时发送
四、松下FPX接收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T10、接收缓冲区字节计数为2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段: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送入Y0~Y7
3、清接收缓冲区程序段:为下一次接收做好准备
五、通信程序图片提供下载:

楼主:
六、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松下FPX通信程序、松下FPX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松下FPX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网友A:
10年前做过几次两个fpx通讯的,用的com模块。

网友B:
二个松下PLC的通讯,我用PC-LINK方式链接,非常简单,也不用写程序。最大可以接16台,并且某一台掉线或者坏了,也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个松下PLC的通讯,我用PC-LINK方式链接,非常简单,也不用写程序。最大可以接16台,并且某一台掉线或者坏了,也没有影响。
您没看我最近分享的那都是不同品牌PLC单片机之间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么,同品牌之间当然用自家协议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