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1):
其实,大部分的问题都能在网上找到。今天有同行遇到这个问题,稍微动动手指就有答案了。

首先,你需要Somachine这个软件;其次,SD卡必须是格式化的空白,才可正确下载到PLC中。

方法是:

1.打开Somachine软件程序

2.点击logic Builder
在设备里,双击MYcontroller
设置启动模式为:在运行下启动

3.在工程工具栏内选择:大容量存储

4.显示内点击宏选项:Download APP

5.下方显示程序栏,双击选中一览,点击如图的生成按钮

6.选择你需要存储的地址,点击确定

7.得到程序后,可以直接粘贴赋值到SD中,输入程序

网友A:
卡的容量有些要求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要求, 最大32G的SD卡,格式化为FAT32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