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12-31):
以上图片的两台PLC,想通过以太网实现两者间的数据传输,想测试学习下。但看手册看不懂,有给个例子或者视频学习下的吗?手册看的确实效率好低。

网友A:
图片在哪里?

网友B:
好好看手册吧,嵌套字通讯,高级点的Q系列PLC可以设置简单PLC通信。

网友C:
告诉我变量地址,我给你实现,不需要你写程序

网友D:
新的QnVCPU,这种自带以太网接口的CPU,可以通过自带的网口实现简易PLC通讯。只要在编程软件参数中设置下就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新的QnVCPU,这种自带以太网接口的CPU,可以通过自带的网口实现简易PLC通讯。只要在编程软件参数中设置下就可以。
两台CPU必须要在同一个网段吗?不在同一个网段的话,是否也可以使用简单CPU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