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学变频器维修

楼主(2020-01-01):
 我认为学维修,应该从了解变频器的结构开始,最好有一段组装变频器的经历。再就是熟练了解变频器【尽量多的品牌】的调试与试机过程,最好经过一段时间的现场安装 调试的经验积累,然后在系统的学习维修 边学边干初期以【换】为主,即更换模块 更换线路板为主,能正确判断是那一部分损坏或什么器件损坏就可以了。再就是现场能正确判断时变频器问题还是负载问题就中了。中期以学驱动电路维修为主,了解各种品牌变频器的驱动电路,熟悉其特点,这一部分相对比较简单,通过练习可以增强信心,提高学维修的兴趣。最后学维修开关电源与各种检测电路 CPU及外围电路 各种报警电路 端子输入/输出电路,什么模拟电路 什么数字电路【开关量】。。。
关键点:1.尽量了解各种原器件的使用方法性能 用途。
      2.熟悉各种元器件的测量与检测方法。
      3.熟悉并掌握数字逻辑电路与模拟电路的知识及相关应用。
      4.会看电路图并能测绘线路板故障部位的电路图。
      5.较强的学习能力,会用多种学习手段。
      6.不耻下问 勤学苦练。

网友A:
大部分维修也是在生产工厂干过维修调试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