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风断雨】举例

楼主(2020-01-01):
 一天客户来电反映,一台15KW变频器运行中 减速机振动,并且启动过程中 随着转速的提升 振动增加 越来越厉害,问是怎么回事。我说据此情况 根据我的经验,应该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造成的,应该是变频器主回路有一只IGBT上管未打开。建议测量变频器输出。客户又打过电话来 书变频器输出电压正常,减速机也是才换的,我无语,只还建议其修改变频器载波频率试试,该载波频率也不行,有建议其脱掉负载即拆掉电极线再试试,没在或电话。第二天此变频器送修,拆下线路板通电测量,果不其然,驱动电路U相上管驱动光耦坏,換之正常【PC923】。此例的判断根据:
一.原来变频器运行正常 几一直使用正常。
二.运行中出现故障 减速机震动。有两种情况:1.共振。2.变频器输出不平衡或缺相。

三.共振的可能性较小 因为环境及工况没有发生改变。而变频器出现输出不平衡或缺相的可能性是有的 而且可能性较大,甚至可以判断就是变频器输出不平衡,这里有经验的电工现场就可检测出来。
此题的关键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既通过客户的描述 来判断故障原因。

网友A:
这种情况用钳表测量输出电流时有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