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葫芦图纸问题

楼主(2020-01-01):
这是个电葫芦升降机电路图 其中ka3那个继电器没懂什么意思
运行时不管升还是降低都需要闭合ka3
为什么不直接短接ka3 非得安装继电器

网友A:
应该是启动控制吧,行车上一般有个总启动控制的

网友B:
通过电容换方向呢?

网友C:
应该如Y版所说,方向是火线接电容两边切换实现的

网友D:
做为总停开关使用

网友E:
KA3是换向用的

网友F:
这个一般用于急停或系统启动待机准备,你KA3没有吸合你电机上下都是没有动作的(但是这样设计有个问题就是电机内部通220电压时间过长容易坏)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不是,换向是KA1,H和KA2,实现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C:
不是的

网友G:
KA3我怎么感觉像是一种类似于离心开关的作用。启动前接通启动电容,待启动后将其断开。个见,仅供参考。

网友H:
这是单相电容启动式电动机,电容不是长时间参与运行的。KA3相当于电动机内的离心开关,启动完成后就断开电容。

网友I:
如果有控制电路图,可以对照、看是否如10楼所说。

网友D:
实际上这样的单相电机的小吊车,电机是比较小的,很多都是电容直接参与运行的

网友J:
电机是单相电容电动机,是接通电容启动电机

网友K:
我认为KA1,KA3为正转;KA2,KA3为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K:
这个设计是出于什么目的 需要多加一个ka3继电器   能不要ka3 直接短接在一起吗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是出于什么目的 需要多加一个ka3继电器   能不要ka3 直接短接在一起吗

楼上有人说了,是启动专用的离心开关,就是启动时接通,运行时断开(自动)。如果运行时不断开,也没多大问题,通常小的单相电机就常通,比如说,洗衣机。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是出于什么目的 需要多加一个ka3继电器   能不要ka3 直接短接在一起吗

单相电机有多种启动方式:

电容参与运行的电容启动单相电机,有电容不参与运行的电容启动电机(楼主的图纸中的电机即是这种),有电感启动式电机(用电感代替电容,像楼主的那种电机)等等。

其中后面两种的转子上带有离心开关,转子旋转(启动)后,电容或者电感不参与运行,通过离心开关脱离电路。

这类电机的离心开关容易坏,于是楼主的电路中利用了KA3当作离心开关,通过延时断开达到离心开关的作用。

网友M:
有可能是启动时起到分流作用,降低km1、km2的负担

网友N:
单相电机正反转控制。也就是说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是通过是否接电容来转换。因为电容的特性是电压滞后电流相位90度,理想元器件。考虑到电阻的作用,相位角会小于90度。正是这个相位差,产生的磁场才能产生力矩,所以才转

网友E(2020-04-02):
回复 网友F:
注意电流方向。

网友O:
KA3串电容就是换项用的,因为是220V单项电机,

网友F:
回复 网友E:
除了老兔子说的那种电机运行不需要电容的,其他的情况还真的不需要

网友P:
没把二次线画出来,估计KA3是电源接触器,由总停按钮控制,只有电源接触器吸合,电葫芦才能使用。但把电源接触器的一极触点用来接通起动回路没有必要,这样只会增加故障率,还给维修人员带来磨烦。因为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做法,一般人想不到。电源接触器直接控制电源线就行,简单可靠。

网友Q:
楼主应把控制回路也贴出来,才能正确分析器工作过程。

网友R:
可能是类似于.总控开关.

网友S:
同意10楼说法

网友T:
大家没说到关键点,不管升降,给电的一瞬间,锥形制动转子要先与抱闸分离。ka3应该就是这个。

网友T:
5楼正解。

网友O(2020-05-05):
就是电容参与运行的电容启动单相电机

网友U:
kA3作用是换向,上升时左线圈直接接电源,右边线圈与电容串联接电源;下降时左边线圈直接接电源,右边线圈与电容串联接电源。感觉KA3是有点多余,省去kA3直接短接不就一样啊!

网友U:
我想应该站在电葫芦的工作状态角度分析,如果把KA3省去直接短接,那么两个线圈与电容串联形成闭合回路,当电葫芦吊起重物在下降过程中需要断电停止,重物的重力和惯性会使电机旋转,然后电机的两个线圈是闭合回路,电机会不会刹不住车呢?这只是我个人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