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1):
小弟菜鸟一个,请问给大神
将16或32送入DW00001中为什么DW0001的第四位DB00013或第五位DB00014是1

网友A:
把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
16   10000
32   100000

网友B:
系统自带的计算器转换一下进制就明白了

楼主:
大哥你好,小弟是半路出家,为什么将10000存入第四位是1,100000存入第五位是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好,小弟是半路出家,为什么将10000存入第四位是1,100000存入第五位是1

这个是从0开始算的,安川的我不懂,如果是三菱的话,假设 MOV K16 K4M0  那么就是M4为1

网友C:
DW是一个字?一个字等于2个字节,就是16位。DW0001=0,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00000000000000,二进制每一位用2的n-1次方表示十进制数,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十进制转换为二进制
16   10000
32   100000
16   10000那不是第五位是1么
32   100000不是第六位是1么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好意思,三菱PLC,16位寄存器(D)  位是从b0~b15结束 一共16个

安川的不清楚。

楼主:
奥,明白了谢谢大哥,我看错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W是一个字?一个字等于2个字节,就是16位。DW0001=0,转换成二进制就是0000000000000000,二进制每一位用2的n-1次方表示十进制数,如:
明白了,谢谢大哥

网友D:
从第0位开始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第0位开始计算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