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0-01-01):
如何用PLC依次判断9个寄存器是否为1?

网友A:
变址加循环?

网友B:
用变址判断,是1就做一个标志。

网友C:
9个,就9行比较指令好了

网友D:
只有9个,直接比较会更直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如何用PLC依次判断9个寄存器是否为1?
就是为了判断9个寄存器是否为1?一个比较指令搞定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PLC,欧姆龙的PLC里面有一个ANDW指令,逻辑指令

网友G:
SER指令
例子:SER D100 D0 D10 K5
解释:以D100为起始的5个数据,分别与D0中的数据比较,得出的一系列结果放在D0开始的几个地址中。D0中的结果如下:
D10:结果中相同数据的个数;
D11:相同数据的位置(第一个)
D12:相同数据的位置(最后一个)
D13:最后一个最小值的位置
D14:最后一个最大值的位置
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段地址里面有多少个是1的

网友H:
才9个寄存器,1条条写就好了。

网友I:
与1比较=,然后and输出M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