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于松下伺服

楼主(2020-01-01):
驱动器上显示R0,可以使能,但伺服报警有输出(从PLC输入端可以看出)当按下X0后PLC上的ERR常亮,程序段是PLSY K1200 K0 K1

网友A:
最后一个不是y0.y1之类的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看了下手册不用写Y0,Y4。只要写轴号K1即第一轴。问题是按下后PLC上的CPU出错了(ERR常亮)

网友A:
那是需要设定脉冲输出了?5U控制伺服没用过。继电器控制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头一次用5U,有点头疼表情,不知道PLC上有没有设置上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看了下组态里的设置,发现轴1 的脉冲输出禁用了!明天试试 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