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织袋码垛技术分享

楼主(2020-01-01):
图1
图2
图3
图4
视频1
视频2
视频3
编织袋码垛技术分享,若有不正确的地方,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正,谢谢。

楼主:
关键点:
1.每一包都要装得相对饱满;
2.每一包都到达相同的位置后,机器人才开始抓取进行码垛;
3.抓取前,每一包的形状看似平整,但实际上是袋口那头比袋底那头稍稍偏高几毫米;
4.码垛放下时,每一包高的那头朝外,低的那头朝内;
5.码垛放下时,第一层逆时针摆放,第二层顺时针摆放;
6.机器人的抓手合拢后,手指并不是水平的。

网友A:
看上去,动作顿挫,不连续的那种。整个完成过程时间是不是有点慢?倒是挺有意思的。

网友B:
拙见:机器人抓手在从传送带取出完成后,往托盘处移动过程中抓手同时旋转,就完美了。整个周期时间应该就能变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条自动线的生产速度是45秒/包,目前的速度早已满足要求,所以没优化速度。
另一条自动线,是码垛纸箱的,要求15秒/箱,那个码垛机就优化了速度,没有顿挫感,速度达到12秒/箱。
现阶段大多数国产的机器人控制器,顿挫感主要来自两方面:
1.关节运动与直线运动不能平滑过渡,由关节运动(或直线运动)过渡到直线运动(或关节运动)时,必须经过减速——停止——再加速的过程;
2.运动的过程中,不能同步发送IO信号。
但愿这两方面的问题能尽快解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好的建议,谢谢。
这条自动线的速度要求很低的,所以当初没花时间去优化速度。
另外一条自动线对速度要求较高,我们就进行速度优化了。

网友C:
怎么做到的?每一包都有一个座标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用到机器人的话就不难,机器人的编程就码垛来说的话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能满足使用要求即好。只不过看着有点傻乎乎的,笨笨的样子。挺好笑的。

网友E:
个人不太看好当前国内机器人企业,还是扎实一点吧。你的内容没有看到我想看到的码垛控制工艺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以入口点作为基准点,每一包都是在入口点的基础上进行偏移。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同应用场合,对机器的精度要求不一样。
如果是简单的搬运、码垛、机床上下料等场合,无论是精度还是稳定性,好多国产机器人都已能很好胜任了。
对精度、速度、稳定性等要求很高的场合,建议还是用大品牌的机器人较好。

这两条自动线的码垛,都是已入口点作为基准点,然后用偏移指令,把每一垛的坐标算出来的,纯逻辑处理,没有用码垛工艺。

网友E:
回复 楼主:
你没有看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码垛的空间坐标是如何运算的具体到工程应用上,如何才能既快又准地实现空间坐标的运算。所谓精度,国内无需考虑,根本问题是空间坐标运算工艺问题。

这个刚体、关节、手抓坐标算法问题,你们有相关产品的自主知识产权吗?

网友F:
一个叠栈指令就搞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好,本人不是做机器人控制器研发工作的,所以无法回答您提出的那些深奥问题。

一直以来,我都是做自动线的,属于设备组合应用的范畴。

用过多种机器人,本人不喜欢用码垛工艺包,而是喜欢自己写逻辑,用偏移指令实现码垛。

用码垛工艺做码垛,虽然简单,但灵活性不够,无法很好地修正每一垛的坐标。

用偏移指令写逻辑,则可以把每一垛的坐标都校对得非常精准。哪怕日后某一垛的坐标有偏差,都可以独立校对该垛坐标,而完全不影响其它垛的坐标。

同时,程序的移植性非常好。

网友E:
回复 楼主:
严格的说,你只是开汽车(机器人)(驾驶员),与做汽车(机器人),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G(2020-03-11):
回复 网友E:
你的意思是不是只设几个外部参数就自动开始码垛了,而楼主的是笨方法每一包都有坐标,如果换机器人位置的话楼主得重新设一遍,而如果有算法的话只需要设定起始地点终点,以及物料参数就行了

网友F(2020-06-13):
点与点之间用些CNT平顺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