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安装后打开不了

楼主(2020-01-01):
你们会装smart吗?我装过,但是打不开,你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找一个正规的系统,或者在虚拟机,重新安装一下吧.

网友B:
重新安装软件试试,360之类的关掉。

网友C:
安装的时候把360一些杀毒软件关了

网友D:
我装2.2都好装 2.4好多机器不能装费了老大功夫,后来在原版WIN7 SP1和WIN10上都能正常装。。。

网友E:
楼主安装过程中,需要
要在Windows XP或Windows 7操作系统上安装STEP 7-Micro/WIN SMART ,必须以管理员权限登录。

网友F:
这个最大的可能是跟操作系统相关,我也曾遇到过这个问题,但是试了好多方式都不行,最后无奈重做系统,轻松装上。主要是为什么还没找到。

网友G:
你的估计要重新安装系统试试看。能不能安装

网友H:
重做系统干干净净再装软件

网友I:
没有遇到过,安装时把杀毒软件关了,不然会将一些应用给阻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