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楼主(2020-01-01):
ACS800上电报2340.查看母线电压500V以上不停变化,不知 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A:
2块竖板换了!母线不停变化说明母线检测回路不正常,多半电阻变值了,同时它们还负责输出检测,肯定要报2340

网友B:
1楼回复分析正确,另外补充一点电路板也可能存在污垢,造成漏电出现检测电路突变,母线直流电压有小范围波动属于正常的!因为中国电网低压三相电永远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