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B安帮变频器正转正常不能反转

楼主(2020-01-01):
物流车间AMB变频器2R2G-T3,带动2.2Kw电机正反转,电机带动拣货皮带正反转,今早启动发现只能正转,打开反转开关,电机无反应。随后用万用表测变频器的输出端u.v.w,正转电压正常,反转输出端电压差不多接近零。昨天用时还好好的。为什么,请大家帮帮忙,谢谢。电路图如红色笔画的,就是用一个转换开关控制x1.x2与com端的通断
|

网友A:
如果线路正常也没人动过参数的话,恢复一下出厂值试试。

网友B:
先排查下参数;

网友C:
还是参数问题,按楼上说的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