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个大讨论:星三角降压户启动电路,下面两种热继电器装法,整定电流该调多大?

楼主(2020-01-01):
来个大讨论:星三角降压户启动电路,热继电器究竟该装哪?如图,哪个对。每种装法的热继电器该调多大?

网友A:
一个是监测电动机的线电流(第一张图),一个是监测电动机的相电流(第二张图),两个都正确,都可以,各有优缺点,自己分析吧。

网友B:
三相交流功率计算上就有这个问题的解答√3

网友C:
热继电器位置应串联在角运行回路中选额定电流的百分之50*1.2倍,不建议参与启动之间的工作保护,一图太原始了,二图不成立,错误没必要讨论快删了吧,

网友D:
回复 网友C:
现在图2的 好多都是这样设计的,热继可以调小点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的回答

楼主:
@三楼的师傅,各位师傅们,都请发表您的高见,标准的热继到底装什么位置?

网友E:
我们这边大都将热继电器按照图一的接法安装的,监测电机的线电流。供参考

网友F:
一图调额定电流,二图调额定电流除根号3

网友G:
习惯第2种,用好多年了。

网友C:
分析一下 电压三相,假如电机按11千瓦计算1.2图电流应该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楼的师傅,各位师傅们,都请发表您的高见,标准的热继到底装什么位置?
热继电器安装位置建议在我画图二位置。仔细分析一下电流走向,不要被误导,

网友C:
大家注意看,二图是不成立的。

网友H:
1图是用于功率较小电机,电流设置就是电机额定电流,设定一般是1~1.05倍电机电流额定值;
2图是较大功率电机接法,保护电流设定值是电机额定电流值1/1.732,因为热继电器最大电流有限,电机额定电流超过热继电器最大电流值而小于1.7倍时,此接法轻轻松松应对,再大的一般都是用断路器的过流保护功能实现(例如我就是选施耐德NSX系列断路器,具备过载、)

网友I:
FR热继电器,串接到主回路,如主回路因电机负载电流过大,缺相等会使热继电器内金属过热,顶开热继电器内的控制触点,达到断开控制回路的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分析一下 电压三相,假如电机按11千瓦计算1.2图电流应该是多少
粗算电机额定电流是22A.热继电器调至1.05-1.1倍.图一电流调23A-25A.图二电流22/1.732=12.7,热继电器调13-14A即可。而不是所谓的包分之五十。

网友K:
按照图一的接法安装

网友C:
10楼朋友的ot了是啥意思 问了管理,,,,也不知道,,, 咱也不懂,根据个人经验,较大功率电动设备特别是需要减压或星角转换启动的,作为保护用的热继电器,不能参与启动期间的电流控制,如果参与了 很容易受伤 热继电器一旦受到几倍或十几倍电流冲击,其保护参数就变了。看下楼主第二个图,,,,热继电器即参与了启动电流,又参与了运行电流,而运行电流此时只是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多,那么这个热继电器保护范围到底按启动期间电流还是运行期间的电流选定,我画1图2图就是这个意思,没人能够回复。。。。。。。

网友L:
其实你的图一是正确的,不用多想了,电流根据电机是轻载重载23-25a调节,热继电器基本不会受启动电流影响,放心用,图2接法错误。

网友C:
讨论为目的,,,,你再仔细看看热继电器是不是受启动电流冲击,

网友M:
引用 网友C:
10楼朋友的ot了是啥意思 问了管理,,,,也不知道,,, 咱也不懂,根据个人经验,较大功率电动设备特别是需要减压或星角转换启动的,作为保护用的热继电器,不能参与启动期间的电流控制,如果参与了 很容易受伤 热继电器一旦受到几倍或十几倍电流冲击,其保护参数就变了。看下楼主第二个图,,,,热继电器即参与了启动电流,又参与了运行电流,而运行电流此时只是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多,那么这个热继电器保护范围到底按启动期间电流还是运行期间的电流选定,我画1图2图就是这个意思,没人能够回复。。。。。。。
不清楚是否有资料支持,你在Y启动阶段甩开热保,是否合适,只考虑热继的安全?如果使用电机断路器(不用常规的热继),这个电机断路器还不活啦。

楼主的二个图,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施耐德资料建议用图2,如果说132KW不够大,315kw够大吗(参见施耐德接触器LC1-系列)
只是施耐德图示热继位置与楼主(含网上)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10楼朋友的ot了是啥意思 问了管理,,,,也不知道,,, 咱也不懂,根据个人经验,较大功率电动设备特别是需要减压或星角转换启动的,作为保护用的热继电器,不能参与启动期间的电流控制,如果参与了 很容易受伤 热继电器一旦受到几倍或十几倍电流冲击,其保护参数就变了。看下楼主第二个图,,,,热继电器即参与了启动电流,又参与了运行电流,而运行电流此时只是电机额定电流的一半多,那么这个热继电器保护范围到底按启动期间电流还是运行期间的电流选定,我画1图2图就是这个意思,没人能够回复。。。。。。。
不清楚是否有资料支持,你在Y启动阶段甩开热保,是否合适,只考虑热继的安全?如果使用电机断路器(不用常规的热继),这个电机断路器还不活啦。

楼主的二个图,在网上很容易找到
施耐德资料建议用图2,如果说132KW不够大,315kw够大吗(参见施耐德接触器LC1-系列)
只是施耐德图示热继位置与楼主(含网上)不一样
继续讨论,,,,您上图不用说热继电器保护值按电机额定电流1.2倍左右选用,下图按多少选?

网友M:
回复 网友C:
上图---上边的图片?那是为了说明,电机断路器不需要外加热继,断路器里的热继同样要承受冲击。
下图按说明选---电机功率,在施耐德手册里都有
细看施耐德推荐的图与楼主的2图,只是热继位置不同,使用结果.....
你继续补充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上图---上边的图片?那是为了说明,电机断路器不需要外加热继,断路器里的热继同样要承受冲击。
下图按说明选---电机功率,在施耐德手册里都有
细看施耐德推荐的图与楼主的2图,只是热继位置不同,使用结果.....
你继续补充
讨论与施耐德没什么关系。

网友C:
比较可靠一点的热继电器 如正泰编号NR2与一般老型号的JR-36/3D有一定差距  NR2有粗调/细调,抗冲击能力不行,但保护值选择正确,过载保护很可靠,JR36没有细调抗冲击能力强  但过载保护相对要差很多,假如用在启动转换上,,,像楼主说的55千瓦启动电流接近几百安,具体多少我没注意,你说是六百安接近直启了,按图一,那么NR2一次就废了,如果按图二就应该没问题。

网友H:
热继电器不支持连续启动,一次启动不成功需要有冷却时间然后才许可再次启动,要求高可靠性的消防设备,强制启动就是屏蔽掉这些玩意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上图---上边的图片?那是为了说明,电机断路器不需要外加热继,断路器里的热继同样要承受冲击。
下图按说明选---电机功率,在施耐德手册里都有
细看施耐德推荐的图与楼主的2图,只是热继位置不同,使用结果.....
你继续补充
讨论与施耐德没什么关系。
那与正泰有关系喽
家里三年前装修,灯开关都是正泰的,已经陆续换掉近50%,朋友来时就说,为什么不用.....装修公司用的名牌产品

55千瓦启动电流接近几百安?
我又要拿施耐德资料说事了,热继LRD3359C 整定范围46....65A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上图---上边的图片?那是为了说明,电机断路器不需要外加热继,断路器里的热继同样要承受冲击。
下图按说明选---电机功率,在施耐德手册里都有
细看施耐德推荐的图与楼主的2图,只是热继位置不同,使用结果.....
你继续补充
讨论与施耐德没什么关系。
那与正泰有关系喽
家里三年前装修,灯开关都是正泰的,已经陆续换掉近50%,朋友来时就说,为什么不用.....装修公司用的名牌产品

55千瓦启动电流接近几百安?
我又要拿施耐德资料说事了,热继LRD3359C 整定范围46....65A
给你讲一个快20年前的事情。哈尔滨市南岗区百脑汇是个超大型电子商场。开业前夕消防验收不合格。用于消防排烟的风机接近100台。调试时通病,接连发现有十几台控制风运的接触器发生粘连,施工人员不敢再调试下去,最后哈市几乎是最大的消防安装公司找到我去现场,,测试电压正常,无其它机械故障,风机不大,4.5千瓦运行电流不足9安用的就是施耐德10安接触器型号忘了,用多个电流表同时测量启动瞬间电流最大13安左右,感觉是施耐德接触器触点比较柔软接触电阻小有点货真价实,但是施耐德可能没想到电动机启动电流要高于运行电流,和施耐德代表共同测试答复是  你们的电机启动电流大于了所使用的接触器额定电流,当时甲乙双方,消防安装公司,质检站,我代表的是风机控制箱生产厂家,我们是哑口无言,,,最后建议更换正泰CJX2/1210接触器,为预防万一将已经启动成功的施耐德接触器一律换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上图---上边的图片?那是为了说明,电机断路器不需要外加热继,断路器里的热继同样要承受冲击。
下图按说明选---电机功率,在施耐德手册里都有
细看施耐德推荐的图与楼主的2图,只是热继位置不同,使用结果.....
你继续补充
讨论与施耐德没什么关系。
那与正泰有关系喽
家里三年前装修,灯开关都是正泰的,已经陆续换掉近50%,朋友来时就说,为什么不用.....装修公司用的名牌产品

55千瓦启动电流接近几百安?
我又要拿施耐德资料说事了,热继LRD3359C 整定范围46....65A
给你讲一个快20年前的事情。哈尔滨市南岗区百脑汇是个超大型电子商场。开业前夕消防验收不合格。用于消防排烟的风机接近100台。调试时通病,接连发现有十几台控制风运的接触器发生粘连,施工人员不敢再调试下去,最后哈市几乎是最大的消防安装公司找到我去现场,,测试电压正常,无其它机械故障,
用的Y△启动?那一个接触器粘连?
无机械故障,选型错误?还是电路错误,或转换时间不足?
或者如网友说,消防必须直启?
你什么都不说明,我们当然.......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上图---上边的图片?那是为了说明,电机断路器不需要外加热继,断路器里的热继同样要承受冲击。
下图按说明选---电机功率,在施耐德手册里都有
细看施耐德推荐的图与楼主的2图,只是热继位置不同,使用结果.....
你继续补充
讨论与施耐德没什么关系。
那与正泰有关系喽
家里三年前装修,灯开关都是正泰的,已经陆续换掉近50%,朋友来时就说,为什么不用.....装修公司用的名牌产品

55千瓦启动电流接近几百安?
我又要拿施耐德资料说事了,热继LRD3359C 整定范围46....65A
给你讲一个快20年前的事情。哈尔滨市南岗区百脑汇是个超大型电子商场。开业前夕消防验收不合格。用于消防排烟的风机接近100台。调试时通病,接连发现有十几台控制风运的接触器发生粘连,施工人员不敢再调试下去,最后哈市几乎是最大的消防安装公司找到我去现场,,测试电压正常,无其它机械故障,
用的Y△启动?那一个接触器粘连?
无机械故障,选型错误?还是电路错误,或转换时间不足?
或者如网友说,消防必须直启?
你什么都不说明,我们当然.......
说了,,风机不大,只有4.5千瓦  用不着星角启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上图---上边的图片?那是为了说明,电机断路器不需要外加热继,断路器里的热继同样要承受冲击。
下图按说明选---电机功率,在施耐德手册里都有
细看施耐德推荐的图与楼主的2图,只是热继位置不同,使用结果.....
你继续补充
讨论与施耐德没什么关系。
那与正泰有关系喽
家里三年前装修,灯开关都是正泰的,已经陆续换掉近50%,朋友来时就说,为什么不用.....装修公司用的名牌产品

55千瓦启动电流接近几百安?
我又要拿施耐德资料说事了,热继LRD3359C 整定范围46....65A
给你讲一个快20年前的事情。哈尔滨市南岗区百脑汇是个超大型电子商场。开业前夕消防验收不合格。用于消防排烟的风机接近100台。调试时通病,接连发现有十几台控制风运的接触器发生粘连,施工人员不敢再调试下去,最后哈市几乎是最大的消防安装公司找到我去现场,,测试电压正常,无其它机械故障,风机不大,4.5千瓦运行电流不足9安用的就是施耐德10安接触器型号忘了,用多个电流表同时测量启动瞬间电流最大13安左右,感觉是施耐德接触器触点比较柔软接触电阻小有点货真价实,但是施耐德可能没想到电动机启动电流要高于运行电流,和施耐德代表共同测试答复是  你们的电机启动电流大于了所使用的接触器额定电流,当时甲乙双方,消防安装公司,质检站,我代表的是风机控制箱生产厂家,我们是哑口无言,,,最后建议更换正泰CJX2/1210接触器,为预防万一将已经启动成功的施耐德接触器一律换下。

拉抽屉看到4.5千瓦的传说

在文中看到
“4.5千瓦运行电流不足9安用的就是施耐德10安接触器”---你确定施耐德有10安接触器,目前资料里没看到,LC1-D09 上一档是LC1-D12
"施耐德代表"---只是个做贸易的吧,看其回答所判。
LC1-D09对应三相380v电机是4KW,你按电流选择,显然选小了。LC1-D15对应5,5KW电机。
如果你用的是660v的电机,LC1-D09就可以胜任,220v就只能带2.2KW电机。
这些在相应资料里都有描述。
拿一个选错型号的陈年旧事来说是,是不是有点那个

网友M:
回复 网友C:
我累不累不要你负责,请你再回复的内容,不要误导别人才是真。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比较可靠一点的热继电器 如正泰编号NR2与一般老型号的JR-36/3D有一定差距  NR2有粗调/细调,抗冲击能力不行,但保护值选择正确,过载保护很可靠,JR36没有细调抗冲击能力强  但过载保护相对要差很多,假如用在启动转换上,,,像楼主说的55千瓦启动电流接近几百安,具体多少我没注意,你说是六百安接近直启了,按图一,那么NR2一次就废了,如果按图二就应该没问题。
如果直接起动,那热继难道不装?